新人求助, 高手请看.

楼主(2008-12-28):
新人求助, 高手请看.
一块845GP800的板子,上好U, 内存.  短接针脚开机, 检测卡刚开始跑码, 就断电,  大概停几秒钟, 电脑自己又开机, 又断电. 如此循环. 短接复位针脚,  就不断电了, 但,检测卡的复位灯长亮.  是不是复位电路有问题?  我是新人,  请高手指教.(晕了,没有思路了)

网友:
应该是微短,重点查CPU主供电和内存供电管

网友:
新人求助, 高手请看.新人求助, 高手请看.
一块845GP800的板子,上好U, 内存.  短接针脚开机, 检测卡刚开始跑码, 就断电,  大概停几秒钟, 电脑自己又开机, 又断电. 如此循环. 短接复位针脚,  就不断电了, 但,检测卡的复位灯长亮.  是不是复位电路有问题?  我是新人,  请高手指教.(晕了,没有思路了)

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I\O芯片的一只脚从根断了.(第一脚在左下角时,左上角向右数第2根断了).   是不是它的原因,引起的故障?

网友:
先处理明显的问题,再考虑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