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BD7II CPU100%

楼主(2008-12-28):
排除系统问题,系统任务管理器里SYSTEM占用CPU100%,BIOS里查看温度测试AUX为127度其它正常(是不是有什么温控坏了,比如热敏电阻?)软关机后,有硬盘断电声音,但主板不断电(系统电源管理设置正确),用短接开机跳针是可以关机和开机的,CPU电压正常,滤波电容也是好的,用带灯测试座,发现有一灯不亮(具体哪个灯现在忘了需要明天再测下),原先不过内存A7,测出内存供电管坏,换了,内存供电正常,因为装完系统 CPU100%,换过IO,无效,手摸COM芯片发烫,拆下,也是无效,用论坛里的七彩虹反扣电池法也试过,无效,拆过网卡芯片也无效,怀疑还是北桥的问题。希望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I/O或南桥的事紧..我之前也试过COM芯片发汤的吹掉也不行..后来换IO正常了

网友:
已经换过两片同型号IO,应该不是IO的事了

网友:
南桥里可能短路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