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捷cheetah 15k 300g 硬盘丢失数据 怎样处理 是不是硬 ...
西捷cheetah 15k 300g 硬盘丢失数据 怎样处理 是不是硬盘本身质量问题

楼主(2008-12-28):
服务器中有cheetah 15k 300g硬盘两块 其中一块 昨天两次数据丢失
操作系统:Linux
软件 :无盘工作站 vnd
故障 : 第一次硬盘镜像丢失
服务器RADI故障硬盘显示红色
第二次硬盘数据丢失不能读写
硬盘
硬盘数据
数据丢失

网友:
用的是硬raid 还是软raid??
你可以尝试下~~入raid卡~里面重建一下~raid~
你用的应该是raid0吧?
如果硬盘有问题。应该会有警告的~~

网友:
硬raid 是raid 0 呵呵 问题解决了 换了三次硬盘 最后问题出现在最信任的 600瓦dell电源上 是电源接口有问题 我狂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