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936焊台温度开到顶了连个电容都拆不下?

楼主(2008-12-28):
因为不太懂,去年买了台杂牌二合一热风工具组合,热风枪使用还可以,其中的936烙铁使用却不尽人意,无论夏天还是冬天将温度开到最大,烙铁尖的温度都感觉不够,连主板上的电容拆起来都吃力!
请问有没有哪位师傅遇到过相同情况?可不可以通过更换发热芯和烙铁尖来解决问题?如果不行我想考虑重新单买台936咯~
主板

网友:
买新的吧。杂牌接触过一些。最大问题就是温度和标市不符。

网友:
换个K头试试,感觉象烙铁头不好

网友:
带的是尖头吧,这种头子焊电容不合适!

网友:
还要看拆主板哪个位置上的电容。一般单个的电容都难拆的话,那这把电烙铁真的有问题了。
如果是拆CPU座旁边的供电电容的话,普通的电烙铁会比较难拆。因为这里的电容焊接的部分PCB上的铜皮都是一大片的,面积大了吸/散热速度很快,所以单靠电铁来拆的话需要大功率的。通常是需要热风枪来配合。

网友:
补充说明一下:是尖头的,我焊接QFP封装的芯片也感觉吃力,为此我将烙铁头锉过
,难道真是如张先生说的是烙铁头不对?问个菜问题:936烙铁的发热芯是多少瓦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