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怪问题

楼主(2008-12-28):
今天又遇怪问题,一个劲霸王的电脑电源盒,用摄子点绿黑线,有时能通电,有时不能,不通电里,用手拍外壳,就正常了,本以为是哪里虚焊了,拆下后整个板基乎都加焊了一遍,故障依旧,不知是哪里见鬼了,

待机电压5V是正常的,用摄子点绿黑线,5V也能拉低为0,有维修经验的师傅请指导下,谢谢

一但能通电,各路电压正常,可以上板开机

网友:
仔细检查各元件,变压器线圈引线与接脚是否开焊或断裂,我曾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还有就是看看插件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
说的有道里,拆下变压器看看, 是不是引脚上的线虚焊了,因为在板上焊怎样都焊不到引脚内一点的线

网友:
用手拍外壳,就正常工作了,应该是接触不良的问题吧!

网友:
接触不良,仔细检查

网友:
注意输出端与机壳短路,有一次忘装绝缘纸(膜), 造成+12V对地短路,与你情况相似。后来缩短焊线头加上绝缘纸就OK了。

网友:
变压器各个脚检查下是否有虚焊 碰到过很多次这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