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扬D2.26在昂达P4MS主板上能超频到3.4G,赛扬D2.8就不能超是咋回事

楼主(2008-12-28):
赛扬D2.26在昂达P4MS主板上能超频到3.4G,赛扬D2.8就不能超频是咋回事,不超频可以正常工作,该主板支持赛扬D  CPU,400,533,800总线,100,133,200外频,266,333,400内存,请各位老大指点,谢谢。

网友:
看你超频是怎么超的?主要依靠主板来实现,也有疯子是修改主板线路来实现。

以前CPU有超外频的,但现在大多已经锁掉了。所以现在的CPU大多是超倍频。如果超倍频效果不大的话,只能加电压了。

有些主板也可以通过降低电压,再提高倍频来实现其目的。

网友:
二楼的你好像给弄混了吧,现在是倍频给锁了,想amd的黑盒的没有锁,一般都是超的外频,你想想

网友A:
并不是所有的CPU都有那么好的超频能力,举个简单的修子,同是E2140,有些能超3。2,有些只能超到2。8,甚有更低的,原来的主频是1。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所有的CPU都有那么好的超频能力,举个简单的修子,同是E2140,有些能超3。2,有些只能超到2。8,甚有更低的,原来的主频是1。6的。

同意,能不能超频和CPU是有着重要关系的,同一批次的产品超频能力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我是主板跳线,超外频到200 ,赛扬D2.26的可以,为啥赛扬D2.8的咋不行呢,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没人理啊

网友:
因为2.8的厂家已经把性能发挥到极限,2.26的超频空间大一点啊,为什么能出高的主频还要出低主频的cpu呢,我想正确的答案是厂家在生产时并不知道出来的外频是多少,要经过测试各项指标以后然后锁频,就成了成品,因为同系列的产品只有主频地区别,而内部的东西完全一样,不知道大家认同不?(据我所想没有任何参考的推测)

网友:
是不是它们都是一条生产线下来的,为了拉开产品线,sd2.26降频(锁倍频)出货,而sd2.8已经达到设计极限。
原来图拉丁赛扬1G  100外频,个个能上133外频,而图拉丁赛扬1.4就很少能上133外频了

网友:
倍频问题,你把2.8的倍频降到15-17这样,就能超起来了。
关于775强制改倍频的方法,你自己上网找找。我忘几是改哪几个脚了。

我有几个CPU也不怎么能超的。把倍频改低就可以了。

网友:
首先谢谢各位的指点,请问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网友:
摸摸的技术真过硬啊!  补CPU的针大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