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1640CT可用STPS2045CT代用吗?(已解决,可代用)

楼主(2008-12-28):
我现在正修一台金河田ATS-310WB&p4电源,有一个SB1640CT两脚击穿,需要更换,现另有一个杂牌电源上有STPS2045CT,请教一下,可否代用,谢谢。
[
]
电源

网友:
SB1640CT:40V 16A
STPS2045CT:45V 20A
可以代换。

网友:
谢谢你这么快就给了回复,我这就去换上。

网友(2010-03-29):
请问这是什么管呀,是三极管吗?

网友:
肖特基共阴极二极管。SB1640CT:40V 16A
STPS2045CT:45V 20A
可以代换,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