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未来窗F710B漏电,挺吓人的

楼主(2008-12-28):
我有一台LG未来窗F710B,别的没什么问题,就是用一段时间机器就会炸一声,就像烧保险的声音,然后黑一下就没事了,一段时间又会这样,哪位朋友有没有办法解决呀,感激不尽.
问题

网友:
高压打火.先查高压帽.高压帽如无问题.那就换高压包

网友:
二楼分析的不错.一般就这两方面的原因.但高压帽的可能性较大一些.

网友:
折机看是那里在响,不是包坏就是高压帽打火!

网友:
一般是高压打火放电吧,我修过一台ibm的,是换了G2的电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