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325-A7 VER:1.1不触发修复一例

楼主(2008-12-28):
纯粹瞎猫碰到死耗子。

该板子拿来时是不触发,加不上电。

观察观察主板,发现编号为C394的10V 1000UF小电解电容已经鼓包,更换之。

32.768晶振两脚有电压差。

怀疑旁边一个供电管已被别人改动过,现是96N03,且大头这边的PCB象是剥了一层皮,有点翘起来,但没有断线。

待机情况下测U28有3.3V供电。

先后下掉集成的网卡芯片和声卡芯片,均不能成功加电。

最后更换编号U5的ITE IT8712F-A IXS的IO芯片,成功触发,正常进入系统。

但现在发现有时能够Ping得通路由器的IP,有时候又Ping。反正上网不上了,Ghost的系统。是朋友转手拿来的,让他自己去搞了。

网友:
一般的板不能触发就是I/O的问题,以前的板有门电路IC来参与触发,现在的很少了,还有极少的是南桥本身来参与触发的,当然要确定外接的元器件没有损坏,像电阻,电容等,
如果不能上网,可以把集成网卡的IC拆掉,加个独立的网卡,才20块左右,且是新的没有必要那么麻烦,GOSH不行的话,就装纯净版,标准版的那样肯定可以的,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