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09主板有一个内存插槽不能用?该怎么修?

楼主(2008-12-28):
MS-7309主板其中一个内存插槽不能用,插上后硬盘灯长亮,其余无反应.另一个插槽可以用,主板正在使用中.这个情况该怎么修?

网友:
在保的东西,建议你返修

除非你自认为有很好的维修技术,不然自己维修过,被厂家发现是会失去保修资格的。

网友:
其实你可以换槽子的,坏主板那么多但是坏槽子的应该是少数了,用bga机就行,实在不行你就用土炮,温度要把握好

网友:
是啊,换内存插槽吧,实在不行,把内存加大就行了,一条也很高的内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