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检不过内存?

楼主(2008-12-28):
现有昂达主板检不过内存?测试卡从20到50停

网友:
20.50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建意用洗板水洗一下内存糟,用像皮擦擦一下内存条的金手指,当然前提是,你的主板确定没有问题

网友:
你用的什么测试卡呀,20 50我没见过,20  50是内存吗

网友:
20  50不是已经过内存了吗,过了26就应该显示的,你怎么知道是内存的问题啊,是不是你故意吧内存给报废的

网友:
应该是CPU座的问题大D

网友:
北桥空焊的多?
试试吧

网友:
大哥cpu还没有过吧?

网友:
50好象是BIOS或CPU吧

网友:
加焊桥吧

网友:
LZ说的应该是NV的芯片主板,一般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我用的是两位测试卡.(用四位也一样的结果,开机从20跑50)上不上内存一样.

网友:
CPU, 电源,内存都试过没有问题.

网友:
内存槽虚
北桥是否虚焊

网友:
NF芯片组的话加焊桥

网友:
好像是BIOS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