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X225开机报警!!

楼主(2008-12-28):
HP DX225开机报一会儿警后,能开机。风扇转速也没的问题 硅脂也加了的内存也没的问题的!!但就是没刷BIOS 这机子的BIOS芯片特殊的很 怕刷了开不了机了!!请问各位大哥大姐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啊!!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你要说清楚到底是报什么样的警,是长短音,还是长音,有些板子风扇不对也报警

网友:
可能是救护车的那种声音吧, 呜呜呜 ~~~ 原来没有接风扇

网友:
是长报警!!但只报了一会就停了 !!也可以正常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