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针电源为何去掉白色负5线

楼主(2008-12-28):
今天想把长城p4电源改成24针,才注意到24针上面20位置空着。24针电源为何去掉白色负5线?

网友:
那个是以前的isa设备上用的,现在的主板没有那个了,所以就去掉了,当然也有专门淘换这种主板的,呵呵,

网友:
噢,是这样啊,我在网上都没找到这资料。
谢谢

网友:
现在生产的ATX 电源基本都没有 -5v的了。 -5v原来是供ISA插槽的。ISA扩展插卡其缺点是CPU资源占用太高,数据传输带宽太小,因此ISA是已经被淘汰的插槽接口。

24针的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