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00不开机~!

楼主(2008-12-28):
联想昭阳E200原故障不加电 ,加焊电源板接口后能加电,但不开机,电流在1.2A处摆动两下然后停在1A处不动,我想应该是内存不过,测内存电压2.6V多一点,基准电压1.3V多一点,加焊过内存槽,故障依旧。哪位老大给点建议!
不开机
内存不过

网友:
这款机器不好搞啊
做下北桥吧

网友:
我也有一台 不通电 查不出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修到过南桥易坏,量一下了

网友:
感觉内存已经过了,是不是没过显卡啊

网友:
本本已经让客户取走了

网友:
在1。2A ?
能不能把开机到1。2A 的自检过程都报上?否则不好理解,这样讲,都有可能是内存和显卡。看看是不是北桥虚焊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不上内存,电流都一样,估计是内存不过,因为我的检测卡在这个本子上不能用,所以没有办法报代码~!

网友:
这个机器内存插槽虚焊严重, 修过好几台了, 这个机器北桥不怎么好做,建议别乱动桥,除非其他地方都查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