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修复一块不上电的信步845

楼主(2008-12-28):
此INTEL主板不上电,员工修不好,我就上白。检查触发5V .南桥待机3.3V 及5V转换给南桥各点电压,均正常。而唯独COMS电路给南桥未通电时的待机没有电压,也就是COMS跳线上无电压,把跳线拿下,查电路吧,第一根就有问题,电池有电,而这里必须有2.2V以上电压,顺藤摸瓜,刚测到一个R822电阻,一端2.93V 这端为0V ,找个同样的电阻换上,测有2.9V。放跳线帽子。开机C1-26 ~~~~~哦了
对了,顺便说说。我发现很多文章竟然把12V 5V短路和不上电联系到一起,我认为这个概念有点混淆了。嘿嘿

网友:
12V 5V短路,一般上电瞬间就会断电
很有可能误认为是不上电

网友:
12V、5V短路上电瞬间风扇转一下就停,很好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