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2025L烧死程序

楼主(2008-12-28):
乐华2025L烧死程序,有什么办法重写吗?

网友:
难道只有换2120L了吗?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吗?(我倒不是觉得可惜那板,是想有什么方法没有,有时也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的)

网友(2009-07-20):
按一下清除就可以了

网友:
初始化MCU的操作方法(仅限我公司提供的REALTEK方案产品):
一、运行ROVAWRITER;
二、连接VGA线到驱动板;
三、不要通电;
四、按F2键,烧录窗口的右下角有一个百分数在变;
五、在百分数到达100%前,给驱动板上电;
六、到达100%后会显示SUCCESS;
七、再点ERASE;
八、如果再次显示SUCCESS,则已经清空了MCU,可以重新烧录了。如果总是显示失败则请在驱动板断电一段时间后再试。

以上初始化MCU主要用在烧错程序不能再次烧录的时候。正常情况下不必使用该功能。

乐华液晶驱动服务有限公司

网友(2010-01-28):
我试过,没有用的,我的板是RM3251C

网友:
是不是我的板的MCU坏了吗?这是新买的板,写了3次就坏了

网友:
就用4楼的方法,我重刷过N次2025L了

网友:
那个ROVA的软件, 哪有下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