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66,放2天自己好了

楼主(2008-12-28):
前几日,接一个107S66,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此机用的是4848CPU,查其5V供电正常,晶振2脚电压正常,记得飞利浦喜欢按键漏电,大卸8块,好在此机多是卡口,拆装容易,
测按键板果然漏电,换之,上电,没反应,在把晶振换了,开机保护,继电器不停的吸合, ,(已带换过),测各路输出电压180V ,82V,+12,-12,+6,基本正常,只有轻微的0.几V 跳动,断开行供电还是一样开机保护,觉得应该是电源反馈电路有问题,又没查出什么问题,一时没思路了,放了两天,昨天晚上空了,又来查,插上电源,久违的高压声有了 ,放了2天自己会好了?,试机6小时没问题,早上起来冷机开机也没问题  2次开机都没问题,怕拿给客户又出现问题,大家帮我看下,是什么原因哦

网友:
以前干过家电维修,最近一直在看CRT维修的资料,想学学。
现在放弃了哈,觉得修这个已经没有钱途了。二手的显示器一百块钱也没有人要。修一个还不够功夫钱。如果专业修这个的话还行。

网友:
相比 之下  ,CRT确实比较难修。

网友:
可能是接触不良   建议整板补焊  后用风枪烤下主板  也有漏电的

网友:
这种显示器的开关电源挺不好修,用的不是3842,重点检查电源部分的稳压管,和电容!

网友:
我修过107系列的,有大部分是虚焊引起的,特别是光电耦合不良,更容易出现有时开得了机有时开不了机的现象。

网友:
asdasdasdasdasdasdasd

小田学维修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sdfsdfsdfsdfsdfsdfsdfdf

小田学维修 -10 不珍惜别人的经验共享和大家眼球转动工作。

网友:
这个要算飞利浦的通病了。。。。。重点检查BT169  431中的电容

网友:
路过 看一下学习需诶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