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2.5 ,1.25不正常!!

楼主(2008-12-28):
如图:
扯掉后 ,触发 测的 5.6.7.8 3.3V 1脚 1.47V 4脚 0.71V 我好奇的是 不上这个芯片都有电,上了这个芯片还是老样的电压。。。
芯片

网友:
那就是这芯片坏了。不是短路就是开路了。

网友:
1脚1.47V电压不正常
正常应该为2.5V
检查一下1脚,3脚的外围电路

网友:
肯定不正常啦!
换个芯片看看吗

网友:
问题可能是出在2.5V内存供电,因为那个1脚就是接到2.5V那里去的,把内存供电修好,那个电压就会正常,还有一种可能是IC本身坏了把1脚电压拉低

网友:
1.47电压真是有点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