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触发既停的问题

楼主(2008-12-28):
各位师傅,我是菜鸟,刚接触主板维修
昨天接到一块845杂牌主板。刚开始是
内存不过诊断卡显示A8,我就测量内存
旁边的场管,没有找到问题,我就来回
试内存。试来试去,到后来触发风扇转
一下就停,再触发就没有反映了,短电
再触发还是哪个样子,是不是短路了。
无从下手了。
请 高手指点迷精!
先谢谢了。

网友:
你按一下南桥看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有短路.电源保护了

网友:
打下ATX电源口的阻值,看看什么地方短路了

网友:
有可能是你测管子的时候引起短路了,你测一下12V、5V供电,看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兄弟不要忽略测试电源哦,有的电源问题也会出你这样的现象.

网友:
看看12V那路哟没有短路

网友:
拔掉4口接头的电源线  看下能触发么? 能触发就有可能是核心问题咯

网友:
你这种故障我已解决多例只要把你的刚才说的那管换后OK

网友:
不过,精英的板子一定要上内存不然也是你刚才的那种情况

网友:
估计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线路有短路问题,电源保护。

网友:
换电源 明显的短路保护嘛

网友:
我有个你一样的板子,一样的故障,是北桥挂了,你加电后摸摸南北桥看烫手不,我的是板桥暴烫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打阻值看看是那短路

网友:
像这种触发一下就断电一般都是那里短路·
     你量 12v 3v 5v 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对了·
  一般都是MOS管短路了

网友:
先查电源接口 和 各供电电感是否有对敌短路 再查下内存的AD线

网友:
还是重点看12V供电。12V应该有短路或后极有性能不良的地方吧

网友:
强行加电保护重点查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