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936焊台温度开到顶了连个电容都拆不下?

楼主(2008-12-28):
为什么我的936焊台温度开到顶了连个电容都拆不下?
因为不太懂,去年买了台杂牌二合一热风工具组合,热风枪使用还可以,其中的936烙铁使用却不尽人意,无论夏天还是冬天将温度开到最大,烙铁尖的温度都感觉不够,连主板上的电容拆起来都吃力!
请问有没有哪位师傅遇到过相同情况?可不可以通过更换发热芯和烙铁尖来解决问题?如果不行我想考虑重新单买台936咯~
主板

网友:
干活儿的工具 一定不能凑合。
只用好的。

网友:
先换个刀头再说 是头的问题 全铁的所以温度上不去

网友:
是铬铁头的问题,你没搞清洁。。。

网友(2009-02-18):
我买了个二手AT 936,温度去450度时焊接电容时才好用,但这个温度对付电感等较大焊脚的元件还是不管用.不知是936焊台的问题还是新买的刀头的问题(只有一个焊台,没有其他,所以没法比较测试)。

网友:
我设定270度就能拆下来,看来你操作水平有问题. 找个老师傅用你的东西看看了!

网友:
还是建议入手个差不多的焊台,自己改造下用,原配的尖头对付大家伙都不是那么趁手,换用D头K头和C头都是可以的。:)

网友:
应该都不是,,,我估计是焊台的问题,为什么白光的焊台就那么贵,差别就在这里,焊台的一个热补偿不够好,烙铁贴到主板上焊元件的时候增加了散热面积,烙铁头的温度就不够了,好的焊台温度补偿立马上去了温度快速恒定在设定的温度值上,拆焊元件就很容易了,差的焊台就不行了啊。升温补偿不够所以焊个大元件都那么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