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 我有台杂牌的显示器通电无显示啊还有声音

楼主(2008-12-28):
求救啊 我有台杂牌的显示器通电无显示啊还有声音
我有台杂牌的显示器 叫ADG DG-700 通电显示屏上有一条横的亮线其他地方都是黑的 还有发出冒气的声音 我四方芯片都换过了  场块供进来只有5V 还有一组是—11V还有一组没电压。

网友:
基本上还是场的问题

网友:
附场扫描电路图(自画)

网友:
换过两个了 还是一样的毛病啊

网友:
我那个是TDA8172的  是好的 有没有别的地方有问题啊

网友:
在场边的电容换了没,还有12V过来二极管坏了没.仔细查场周围电路元件

网友:
都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在代换场输出IC前.要检查场输出IC的基本工作条件是否具备.如供电是否正常.TDA8172有两组工作电压.正负12V是否正常.另外目测场输出电路是否有明显烧坏的元件.如电阻烧糊等.

网友:
你看一下偏转线圈插头是不是给烧胡给断路了?

网友:
应该是限流电阻坏了,注意查一下

网友:
查一下偏转线圈有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