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检测正常,显示器不显!!!

楼主(2008-12-28):
手里有块英特尔原装主板,型号为D945GCL,主板很好,也很新,无损伤,经检测一切正常,可是就是不显,
加显卡还是一样,听不到报警。检测卡最终显示34,
请教高手指点一下!!!
VGA,与PCI-E的各项电压,与阻止是多少,和测量方法!!!
等会与什么有关!!!谢了

网友:
感觉上会不会跟BIOS有关,
希望有的帮忙传个过来!!!谢谢了

网友:
D945GCL的 BIOS

D945GCL

网友:
很明显是内存不过。。。查内存供电,,更换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