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R50E机器怪现象,请帮助诊断下(已修复)

楼主(2008-12-28):
客户拿来一台R50E机器,故障现象是开机进系统后花屏,用FN切换至外显,再切换回来,就不花了。继续全盘FN键切换,仍然会有花屏现象发生,具体表现为从液显切换到外显时,会花,再切一下,黑屏,再切一次,就正常显示了。

1、插拨内存条,将内存更换插槽,更换内存条,故障依旧
2、插拨屏线,清洁屏线接口,故障依旧。
3、重新安装驱动程序,无效
4、重新安装系统,在安装过程中出现花屏并死机,但第二次安装成功(使用深度SP3)
现在考虑更换北桥,想先请教下坛子里的大哥,此故障是否是显卡问题?是否有哪位前辈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加焊无效,更换北桥后机器OK

网友:
估计是北桥虚焊了,做遍北桥看下

网友:
这种问题,是比较麻烦的,两个都有可能的性

网友:
补充下,此机为855GM的北桥,集成了显卡,花屏时压北桥无反应,且切换后机器能够一直正常工作,感觉不太象虚焊,就怕不是北桥的问题,但又不知道从可以用何种检查手段去确认。

网友:
虽然帮不上忙,不过希望LZ知道问题后 能把结果贴出来,谢谢@

网友:
有图像没有,想看看花屏的状况,有些时候是屏的故障,屏显示的时候颜色会慢慢地变失真,看起来像花屏

网友:
这个也有可能CPU 工作不过来,,

换个CPU  试试

网友:
此机已经搞好,加焊北桥无果,更换北桥后显示正常。

网友:
笔记本好多都是桥问题

网友:
应该是北桥虚焊或坏了

网友:
是啊本本很多是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