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915v-m5

楼主(2008-12-28):
精英 915v-m5 复位灯常亮
怎么解决???????????
复位灯常亮

网友:
兄弟,你得描述清楚点
大家才好帮 你的忙啊

网友:
兄弟说清楚点呀,高手们帮你解决呀

网友:
先检查一下整板各个供电点的电压是否正常
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主板三大工作条件,查电压和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