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88MB换包故障

楼主(2008-12-28):
原机上用的高压包型号是FQM19A005A,我定包的时候也是说的原型号,但拿回来的高压包都是天长市朝阳的FQM19A005,这一个高压包的磁芯断过,然后他们用胶水粘住了,换高压包后开机吧吧响后来就不在响了,但屏幕忽大忽小一眨一眨的,越眨越亮,就算把包上的帘栅极电压拧到最小也是如此,一会儿后熄了开始保护,再开,又是如此。而且开机按键可控。

网友:
还是高压包有问题.

网友:
机子高压保护了,

网友(2009-02-01):
高压保护了,还得换包

网友:
磁芯用用胶水粘过你就应该找他们换新,高压包还是有问题。

网友:
换个磁芯,或者再换个高压包,应该还是高压包的问题

网友:
还是高压包的问题

网友(2009-03-21):
做人要厚道,看贴要回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