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塊技嘉754的板子跑C1

楼主(2008-12-28):
我有一塊技嘉754的板子跑C1,是什麽問題?請高手指導!!!!!!!!!!!!!

网友:
内存没过,查内存供电是否有损坏

网友:
检查桥,U座是否空焊
查内存供电
刷BIOS
……………………

网友:
看开机C1还是最后C1两者不一样

网友:
不过内存,看看内存电压有没有2.5v

网友:
内存不过,你擦擦内存金手指看看

网友:
内存不过,不会测电压的话,先擦擦内存金手指看看,不行换个槽或换根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