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键盘口修复

楼主(2008-12-28):
朋友送修的一块杂牌845主板,故障现象为鼠标接口正常,键盘无响应,
到手先侧供电.键 鼠 4脚 5v 电压正常,对地阻值350左右, 键盘数据线对地600左右,时钟线对地偏高,测对地电阻为2.7k (说一下打对地的方法,张老师说有贴子说过了,红表接地,黑表接要测的位置,表打在二级管档.) 电容全拆后对地仍然偏高,怀疑272排阻有问题,换.无效. 再换就要到IO和南桥了,觉得太麻烦,而且损坏机率不大,于是跑线路,发现272最左边一条线到io的线路断线,飞线后解决...

网友:
高手啊不错啊

网友:
哈哈,LZ的运气好啊,就用一根线啊,下次可能没有这么好运了

网友:
如果板裂而断线的,LZ能看得清楚吗

网友:
谢谢,我正找着。

网友:
还可能这么修高。

网友:
还好到南桥有隔离电阻,我遇到几块都是直接到南桥,键鼠都无法使用,跑线就到了南桥,还修什么,卖废品算了

网友(2010-03-14):
电容不会引起阻值变大的,只会让阻值变小。提醒楼主阻值大查电感,电阻;阻值小查电容。

网友:
呵呵,LZ真是好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