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9液晶电源无输出故障处理

楼主(2008-12-28):
故障现像:
  电源无输出。指示灯不亮。电源芯片是203D6,电源上没有损坏的元件只有两个27K 的电阻烧掉了。换掉后,电源芯片203D6 6脚为5.6V, 8脚为15V.而正常情况下6脚应是9V,8脚应是303V左右。拆下电源一体板通电,偶尔一次有输出。我想可能是电源后级电路的问题。可又不知道怎么解决。请各位帮我看看。

多谢!!附图如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过了,还那个样!!

网友:
那个8脚坏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8脚没有坏。哪个兄弟知道是哪儿的问题?急急!!!

网友:
看电源管理芯片的旁边的几个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问题可能就在芯片旁边

网友:
查对地的电子元件,有无损坏....

网友:
测一下203D6的软启动电阻有没坏,顺便查一下203D6的供电整流管,还有300V所对的那个整流管,还有开关管对地的一只3W电阻

网友:
那个大电阻是后来加上去的吗?最后一环是什么啊?在下看的不是很清楚,是多大的啊?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55K的,原来是两个贴片的烧了,再在换了个大小和以前是一样的,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