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复位

楼主(2008-12-28):
今天遇到一块神州品牌机(HA-845GV-ML)主板上的电容全鼓包了,但还能运行,但老死机,我把电容全换了就没复位信号了 复位开关没有电压,后来在复位开关附近有三个元件很烫,一个是H11A-352BFD(这东西我也不是到叫什么场效应管差不多)一个三级管是MPS-2222A,一个是16v-100μF电容,H11A-352BFD我换过两个还发热 不知道你那短路 请高手能说下那里的问题,谢谢(我是新手

网友:
检查一下你换的电容 吧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先看看电压在看看时钟了

网友:
电容没有换好,是不是换短路了或者是焊接技术不过关,重新焊

网友:
有个三管给坏了吧看看

网友:
焊没好,很有可能搞短路了。

网友:
因为是焊电容的时候把主板上的电路也搞到了。在看一下你换过的电容和原来板上的电容正负极对。以前我也修过一块也是换电脑的。一般按正常的都板上有白色对负极。但我那个品牌机的板相反。一开始换就是不跑马。后来一对。在换过来OK!

网友:
我遇见过楼主一样的问题!!先跑下复位电路!!在上假负载测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