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修过海韵SS-300FT这种电源么?

楼主(2008-12-28):
电源不工作风扇不转,爆掉了四个电容,换上去之后仍然无电压(+12V.5V....)
请教下这种电源怎么修,
PS:本人菜鸟一个.望各位大大不吝赐教.
电源

网友:
是鼓还是爆?若是鼓最好连不鼓的也换;是爆就比较麻烦,先换肖特基管吧。

网友:
电容爆浆了,换上好电容仍后无PG/+5VSB/+12+电压输出
[
]

网友:
+5Vsb若无电压,检查辅助电源电路。

网友:
应该丛进线开始查
先丛 220电压 慢慢往里找 一个一个件往下走

网友:
要有耐心
我两天半才修好一个长城电源,辅助电源开关管烧掉,13009也坏掉,三极管1815开路,还有电容、电阻,二极管等。
开始没仔细查,换了开关管和三极管,二极管,就试机,结果劈啪响,又烧掉两只开关管,后来把辅助电源那的所有元件都拆出来检查,结果只剩一只电容有用外全部挂掉。

网友:
进口电源,主动式pfc,少见的设计,楼主的麻烦大了……
建议以辅助电源的开关管开始着手,然后是两个主开关管,都没事的话就把ic(TDA16558?)换了。再不行就扔掉吧。还有那个400v的大电容一定要拆下来测。

网友:
回复 网友A:
RE:400v的大电容没有问题,继续查...

网友:
先检查主动PFC看否正常,在检查主控IC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