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杂牌液晶屏貌似“黑屏”只能看个轮廓

楼主(2008-12-28):
我的一杂牌液晶屏启动后,貌似“黑屏”似的,
要很认真看才能隐约看见个轮廓,像CRT调到最黑似的
不知是什么原因千万的,有没有维修的价值,特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显示器背光电路没有工作.检查高压板.灯管.等是否正常.

网友:
呵呵!有维修的价值啊!只是背光板没工作而已,不修亏大了,有模糊的图象说明电源部分基本正常,修高压板就好了

网友:
灯管或高压板问题

网友:
以后经常来这里潜潜水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屏的背光部分没有工作,重点查一下高压板,跟灯管。

网友:
感谢各位指点!

网友:
这是暗屏,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逐一插线,看下是哪个灯管不亮

网友:
查灯管和高压部分

网友:
先试试灯管有没有坏,没坏就看高压板。祝你成功!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先换个高压板看看,再不亮就是灯管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