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3000不能启动,显示Initialization error

楼主(2008-12-28):
我的PC3000是2.4双核双卡的,只要双击之后就出现如下提示:
Initialization error
Context:Kernel initialization
Context:PC3000 Kernel initialization error
Context:Board initialization
Context:Invalid drvice serial number
该如何解决呀,谢谢了,各位高手帮帮忙,十分感谢!!!

之前写固件和GHOST正常,盘是它要求的4H040H2(DAH017K0),DSP的,先装完驱动重启后第一次运行3K就这样。两个加密狗等所有连接应该都正确,只有子卡上的DB9孔我用那根9芯线连到主板的COM1上了,不知道接的对不对,因为接线图是单卡的,设备管理器中3K卡和加密狗显示都正确。主板和卡等所有附件是别人一起发快递给我的配套的,而且他以前一直在用的,盘因为他怕震坏了,没一起给我。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卡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我就把卡取出来重新插,有时要插好多次才OK。接触不好,

网友:
我插过好多次了都这样,又换过两个同样的4D040硬盘也一样。
但我后来发现,我把固件盘上的固件目录解压到安装目录下覆盖后,错误提示变成了没有LICENSE了,选C盘根目录下的那个LIC文件,它说不是最新的(This license is not the last repuested one and cannot be installed!),反正还是不能启动程序。
设备管理器中3K卡和加密狗显示都正确!就是不能启动3K。
开机时继电器、2K和XP的灯转换都正常,但如果在XP的设备管理器中检测硬件改动,则灯会跳到2K并且一直只亮2K的灯。母卡上没灯亮。

网友:
发现卡后面的端口用VCR测试,用扫PCI自动设的端口,读写和读SMART、控制电源等操作都很正常,但3K就是不能运行。

网友:
硬盘挂IDE2
dvd光盘自带启动.进入---ROMULUS---STANDARD MODE-----选择2-2-4。进去写固件,回车全写。即可EXIT. (如果有几个固件刷不进去的话,您必须重复第2次写入!第2次写入固件时不报错就ok了)
写完固件最好关机一次。
你的应该是提示硬盘的序列号不对,固件没写好

网友:
我没6Y的好盘,我今天还去电脑城看了下有PCI3K的店,他们在用的有的就是4D的盘。有一家说我可能是系统DVD光盘不对。

网友:
我试了下网上的免狗EXE文件,结果一解压到那台机器就被自动删除(没装防毒,是那个系统会自动删的),我把文件名改过后就能解到那台电脑上了,运行后说LIC文件不对,指向C盘根目录下的LIC或一个朋友给我的LIC都说LIC不对。

网友:
我后来装了强盗的汉化,验证两个狗正确,也重新修正,但运行中英两个版本还是一样错误:
Initialization error
Context:Kernel initialization
Context:PC3000 Kernel initialization error
Context:Board initialization
Context:Invalid drvice serial number

网友:
是不是双核双卡装了双核单卡的系统了?
ftp://support.hddtool.com/ 帐号密码都是hddtool.里面有双核双卡的一代2.4版

网友:
不是系统问题,线没有连接好,注意检查子卡和母卡连线,和子卡和主板COM1接口线,不要插太紧.

网友:
多谢各位的提醒,我现在已经自己搞好了,换了子母卡连接的FPC和插座,看PCB走线量16根线相关的IC的PIN to PIN全部连通,相邻全部没有短路,两个CPLD脚全焊过后就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