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的有高压黑屏无显示

楼主(2008-12-28):
刚接一台AOCB774的,加电指示灯亮,连信号线后有高压建立的声音,但黑屏
拆开测电源电压全正常,去尾板的插排,灯丝电压6.3V,G1 电压---23V,
试调高加速极电压后,屏幕上灰雾雾的,调到刚能显示字符时,还是很雾的,怀疑是加速极的兰色电容不良,换一同型号的后依旧,尾板上各电压正常,ABL电路的引脚上不知是多少电压为正常。请各位高手指点维修思路!

网友:
先换个管座,G2电压多少

网友:
有高压但黑屏的检修流程为.测量和亮度图像相关的几组电压是否正常.如灯丝电压.G1.G2电压.视放三枪电压是否正常.那组电压不正常就检修对应的相关电路.

网友:
回长风版主

经测管座上各脚的电压:灯丝电压为:5.9V   G1 -23V , G2 185V R G B三枪为45 -50V,黑屏,试调高加速极电压为220V时,屏幕有了光栅,但字符灰雾雾的,ABL电压为3。06V。是否是灯丝电压低之故

网友:
该机重写数据后一切OK!

网友:
像楼主这样的话,重点查一下ROM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