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联想昭阳E200(汉字LOGO)的BIOS在线等(问题已解决 ...
急求联想昭阳E200(汉字LOGO)的BIOS在线等(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12-28):
要开机LOGO是“昭阳”两个字的LOGO,我刷了那种新联想LOGO的bios机器点不亮,估计是BIOS不对。是SIS650加961的,哪位有的请上传或发给我谢谢了!在线等!
[
]
点不亮
文件

网友:
把你现在的BIOS发出来 我看能不能改

网友:
呵呵!问题解决了!原来是以前备份的那个新联想LOGO的BIOS的问题,估计是文件损坏了点不亮,我刷了好几个下载的都点不亮!害死人啊!只找到一个E200 的,刷了OK了!是新联想LOGO的,机器支持的,开始还以为是机器不支持新LOGO的BIOS。我把正确的BIOS附上,需要的朋友下吧!保证可以用的。

网友(2009-12-17):
楼主救命!我使用网上下载的E200 bios文件(和楼主提供BIOS文件的MD5值一样),在XP下用winphlash2.0.3.4刷系统,结果重启黑屏。我的昭阳E200笔记本的CPU升过级(由P4m 1.5G升级为P4m 2.4G),不知道如何盲刷?请楼主指教,不胜感谢!我的邮件地址是
6hao8@163.com
,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