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定时死机,给点思路!

楼主(2008-12-28):
E2160
昂达945PLN
黑金刚 1G
WD 80G串口
昂达 7300GT
三星 DVD
多彩 380A电源
不定时的死机,死机时鼠标键盘不会动。
系统重做过,内存换过,硬盘MHDD过没有问题。
主板、显卡、电源的问题?
这种问题测试起来真麻烦 。
显卡

网友:
先换电源!现在很多人装机普遍不关注电源!很多装机商就从电源上赚钱! 结果就...

网友:
电源是维修员必备的,电源应先排除。硬盘、显卡、内存、CPU一样一样排除呀!你这么问,谁也说不准是哪的问题。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主板。我见过一块板子,就是不时的死机,结果换了一个主板就好了。

网友:
如果是PS/2口的键盘鼠标,换成USB的试试!

网友:
呵呵....还是买个好点的电源用,不然就像个不定时炸弹一样...........

网友:
很可能是你的CPU不兼容那块主板!
我有类似的遭遇,买来的一块富士通P9657AA主板,插上奔腾E2200(双核)CPU,使6个SATA II全部失效,后来更换CPU为celeron D 326 2.53Ghz,一切正常。

网友:
看来好像楼上说的一样~~cpu和板不兼容了。
最好可以换一块板试试`~~ONDA945~~如果是较前期的~刷 bios看看~(看你的整体配置,不是08年买的新机了~
最好~~测试~一下主板的南桥有无问题(以前试过一块asus的865有你的现像)

网友:
CPU和板不兼容????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说明书上支持什么CPU就是支持什么呀!高手指点一下好吗,第一次听说这个

网友:
死机 经常是CPU风扇散热不过来 你模下那东东很热不

网友:
是不是中毒啊

网友:
我遇到过,不过后来换了时钟晶振和协振电容就好了!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网友(2009-01-30):
1、是电源问题
2、是CPU风扇散热问题

网友:
主板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前2天刚修过一例~~

网友:
东方电脑科技
我是菜鸟不要见笑,945PLN的芯片组可能不支持CORE核心的E2160,945GC/945GZ的芯片组支持FSB800的E2XXX和E4XXX系列的处理器.楼主可到昂达网查一查.

网友:
以前做品牌电脑售后的时候,出现过一批学校的教育机死机的问题,不定时,随时都有可能,最好才发现是CPU和主板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用代替法排查坏件.
主板可能性大,如cpu座与电路板焊接不良.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有

网友:
先电源,后内存,主板,
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我试过一台sis的机子,估计是给雷劈了网卡,客户说装不上网卡,一上网卡就不开机,后来把原来集成网卡位的电容电阻全部拆了可以进系统也可以认网卡了,但一看电影或图片就死机,全部排除过了,就剩主板了,估计是南桥给劈伤了

网友:
这种只有一个一个代换来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