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pci-e 6600 128M 128bit 英雄8片三星显存开机档2d维修经过

楼主(2008-12-28):
今天客户送修一pci-e 6600 128M 128bit 英雄8片三星显存的显卡。故障现象是:主板Award BIOS 开机档2d,显示器绿灯亮,黑屏。
    凭以往经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第一bios,第二显存有严重损坏的。从其他同型号显卡上拆下bios换上,故障依旧,排除bios坏的可能。下面开始走弯路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显存一片一片的拆掉上机测试{每拆掉一片就上机点一次},拆了半天最后一片了提着心上机测试,晕倒还是那样!!!大费周章还是没有解决问题,郁闷中,冒烟!!!烟头丢掉加焊gpu,上机测试,**奇迹出现了,能跳转了,显示器一片大花 {取下的8片显存还没装上},下机1.2.3.4.5.6.7。。。。。。第八片显存装好,上机喽,期待的结果出现喽!进系统测3d玩游戏正常!!大功告成。这卡可费了我90多分钟的时间呀!真累!
总结一下,以后修卡还是先捡容易的先做吧,如:加焊显存  gpu。。。。或许一下就好,就像上面那情况一样!

网友:
无语.....  宁愿先下 现存 也不 加热GPU .....
  不过 对你的 技术 真是 佩服..你是用 0.5 的球 植球的吗??
    网呢??

新诚达:GPU空焊,楼主是加焊,不是重新植球。

网友:
老大,好多6600都是一代显存好不好!要是bga的显存肯定首先上风抢了!再说  这情况  凭经验显存和bios坏的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