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M能开机,背光亮但无画面,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但不插内存条开机就会一直转

楼主(2008-12-28):
410M能开机,电流0.92A,背光亮但无画面,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但不插内存条开机就会一直转。
今天给别人修了一下结果弄得不能开机,一插电就有0.2A左右的电流,并且U25很烫手。

网友:
问题搞大了,刚开始可能是显卡或屏,屏线的问题了,现在问题扩大了,先还原问题吧,查下哪个U25给那里供电,顺着找,一般情况是到开机芯片或南桥的

网友:
U25已经烧坏了,拆下R564断开3.3V供电,不让U25工作。后发现连CPU也被烧坏了,拆下CPU短路就消失。肯定是被刚才那修主板的弄坏了。
对照图纸发现U32,U33,U34,U4,U7在第一次拿去给联想售后检查时就被偷拆掉了。(此机本来是外壳和屏摔破了,当时屏幕有些地方还是有显示的,直接去找联想售后,他们说没外壳换,修不了。后来我买了个屏自已换上就不显示)

网友:
真省人的联想售后

网友:
打错了,是损人

网友:
屏摔破了就应该先把屏换了再看看,这个都没解决就动其他地方得不偿失呀

网友:
那里的联想售后??
这么差!

网友:
他们都这样的,老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