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7300显卡花屏之BGA显存的测试和更换

楼主(2008-12-28):
福建的朋友发了10多片讯景7300LE 128M 64BIT的显卡来修,说故障全部是花屏.这些垃圾卡都在PCB上涂了一层黑漆,对花屏来说很不好修,因为不好测量....下面来张这垃圾卡的猥琐照....

下面,随便拿了张花屏的来测试,A16-A31出错,结果如下:

从结果看来,有可能是BGA出错,先从简单的来吧,上BGA机加焊试试...

加焊后,结果还是跟以前一样还是花屏,A16-A31出错,说明有可能是显存坏了,反正显存更换比较简单,把它拆掉:

拆掉对应的出错内存芯片后打主BGA芯片阻值,阻值都基本一样,说明BGA是好的,确定是内存坏了.不懂的可以对着以下图内存(ELIXIR_N2TU25H16AG-3C)脚位打值...

由于手上并没有ELIXIR_N2TU25H16AG-3C,我用ELPIDA_E2516AB-6E-E代换它,接着,用850把内存芯片焊上去......

焊接的手法一定要正确一定要注意温度.....多炼就行了!下面是焊好内存以后的效果:

现在我们把显卡装上机测试一下看看结果:

完全通过测试,此卡花屏故障已经修好,进系统用3DMARK等软件测试无错后就可以交货了,测试完毕后的结果发下图:

呵呵....写这些东西出来,只是希望可以对菜鸟有一点作用,高手别见笑...对了,大家对我新买的HT-580B   BGA机有什么意见?这机用起来很爽,鸟枪换炮,我已经把我的高级风筒扔掉了,建议有条件的朋友人手一台这机器......哈哈...

网友:
占楼备用!!!!!哈哈...

网友:
74ACT08是AC/AC四组双输入与门电路,相当于具有一个输出通道和两个输入通道的控制闸门,除开关瞬间外,其输出通道的状态完全由输入通道的状态决定,主要提供视频信号的滤波工作,提高视频输出信号的品质.

假如此IC损坏,等于没有信号输出,可以用示波器看IC的输入信号,假如有输入没有输出的话,建议更换IC试试,又假如没有此IC的话,查相关资料,把他的输入输出端短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