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英特尔原装主板怪事

楼主(2008-12-28):
865板子2.8 1MB,GF6600显卡内存1G的硬盘没问题。凉机开机进不了系统,CI 过了跑2A停住。必须关机再开机不行复一下位就好了能正常工作了,就是查不出来,内存换过了,请问各位大师现在应怎办呢?
进不了系统

网友:
不是怪事就是内存的方面不过,主要查电压,

网友:
2A好象是显卡这边的吧

网友:
如果存在差分总线,2A是做差分总线初始化,问题就出在与此有关的部分了. 可能的位置: CPU,内存,显卡及相关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