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诊断卡显示如图代码,请帮我卡一下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2-28):
各位高手,我的主板黑屏,思维诊断卡显示如图代码,麻烦各位高手帮我看看 是什么意思?
该从何处着手维修??
谢谢

解决:
   1.图上所显示的是A7 A6, 从诊断卡说明书上找不到答案,根据热心高手的回答和帮助,字母加数字一般是内存的问题
   2.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开始换了三根 没解决问题,然后就着急。多换几条内存试试  我正好有五条内存  都拿出来试试  结果就解决了 (试到第四条内存 解决,呵呵)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不过,不知道是一上来就是A7 A6还是跑了几下就是A7 A6

网友:
跑了几下就跑成A7 A6了  开始是C0 C100 然后就跑成A7 A6了

网友:
C1-A7如果循环跑,可以换IO试一下。

网友:
不是循环跑,是从C0 C100 然后就跑成A7 A6 就停住了

网友:
内存不过,查到北桥之线路,另外也要检查CPU座

网友:
你那个是什么板子啊  CPU 换个试试 有的CPU 也会出现这种现象的

网友:
CPU换过了  主板完好无损  最后还是换内存 解决掉 点亮了~~谢谢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