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些笔记本花屏黑屏的问题所在

楼主(2008-12-28):
第一个原因出在:显存问题上
在实际用本子过程中,部分内存容量调配为显卡显存,由于内存内部结构损坏,当以选取到这部分作为显存时,芯片与显存在进行数据交换时往往出错,由此导致了花屏、黑屏,甚至死机现象。
第二个原因出在:电容问题上
RAMDAC和滤波电容决定显卡画面质量好坏,而整个滤波电路的工作质量与电容质量是相关连的,当使用劣质电容或者因电容本身特性能力下降时,就会导致花屏、黑屏的现象。

网友:
望大家多多分享自己的维修心得啊。

网友:
但你说的还是不详细也 我有点看不懂!

网友:
那很多还是虚汗问题饿.

网友:
楼上说的是集成显卡会出现的情况,这个跟内存有关;还有屏线接触不好也会出现花屏、屏暗、黑屏,然后就是屏的故障也会出现像花屏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