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不能用的问题

楼主(2008-12-28):
USB接口不能用的问题,机箱前后都不能用,重做完系统也还是不行,请问是什么问题呢,怎么解决呢,谢谢了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办法了,更换南桥

网友:
保险点,先打阻值。

网友:
你看看 USB 后面应该有一排 排阻的  我有一次 是换了这个排阻就OK啦

网友:
先测有没5V供电,在排容排阻,在量连南桥的电感是否导通,都没问题,那大多数是南桥挂了

网友:
量下前置的USB针,如果有数据线短路就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打USB信号电阻值
刷BIOS
剩下的就是NB的问题了

网友:
如果有数据线短路就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南桥
线路上的相关元件有无开路或短路

网友:
一般般的问题就是南桥虚焊了  重新植块桥吧

网友:
供电是否正常
阻值是否正常
刷过bios没有

网友:
USB在主板上的插针插上没啊?

网友:
USB不通,检测USB接口的外观,阻抗和电压,如果不正常看看是USB周围,还是南桥!!!一般USB1.0都为南桥的信号没有发出来或短接,换个桥就好了

网友:
一共四根线
1.打信号阻值如短路 南桥坏
2.打供电阻值 大概400-500左右 如不正常查供电电路
3.主机电源 有问题也会造成此故障

网友:
是南坏了吧

网友:
本着"先软后的硬"的原则,先看看BIOS是否禁用了,USB驱程是否装了,然后再看相关USB的供电和数据,时钟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我看换桥多麻烦,淘宝上二十几元买个PCI转USB2.0的转接卡就行了。

网友:
我遇到过力讯的主板和上面情况一样把IO换了就OK了供电正常阻止正常.

网友:
如果是不管插什么都无法识别的话那就是BIOS的问题了.如果是插上去完全没反应的话就是NB的问题了.

网友:
买个PCIUSB的转接卡就行

网友:
打下usb的数据线阻值正不正,不行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那在开不到机的情况下
USB旁边的小电阻都是好的,而USB接口还是不能用是不是就可以判段南桥坏了呢

网友:
有供电的话,多数是南桥的问题,还有就是保险电感,呵呵!!

网友:
BIOS里面看一下,是不是把USB给禁用了!我遇到过!呵呵!!!!!刚开始也和你一样!

网友:
NB挂了,看热不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