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世纪之星电源问题

楼主(2008-12-28):
一世纪之星电源待机有5.3V电压,绿线电压是4.2V。空载短接绿线,电源无反应。(最初是我用他修光驱,因修光驱时,操作失误,粗心大意,光驱没修好,电源也烧坏了。测电源没有待机电压,绿线也没有电压,打开机壳,保险烧坏了,前级两开关管也坏了,换了之后,原以为就好了。可通电测试,有待机电压了,可空载短接绿线,各输出就是没电压。于是打开机壳,继续修,测后级有一MOS双二极管损坏,换了之后,也没什么反应,电源IC7500B也换了,还是没反应。郁闷啊!!!!!)请各位老大不辞辛苦指点指点。小弟必将重谢

网友:
前面的整流管有可能也坏掉了

网友:
更换零件后绿线有无电压?7500b有无供电?有无保护?还有前级两个开关管基极相连的几欧的电阻都要查一下。

网友:
把开关管的保护电阻量一下看有没有开路,如果烧开关管,保护电阻会开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