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ATX电源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8-12-28):
今天修到一个航嘉冷静王电源  由于客户急的要,就直接报的修不起。
  下午没事了  拿出来修 发现烧勒不烧东西,换之! 终于修通电勒 ! 发现红5V 偏低  只有3.8V ,5V用的是两个S30D40C的管子  30A/40V 的 肖特基二极管 烧掉勒 。代换是用的其他电源上这组电源管子。耐压是60V 。
   想问问各位大师  S30D40C 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 还有电压偏低是不是他们引起的。 新手!

网友:
滤波电容漏电也可以引起电压偏低。

网友:
把跟红5V连的电容都拆了,再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