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问题...

楼主(2008-12-28):
5V和12V的电压都修出来了....

但是,图中所示的那个保险管还是会烧掉,请问,是不是开关管有问题...

网友:
如果没有什么大事,大可以飞线过去,运行一段时间看东西是不是过热

网友:
不建议 飞线

短路! 很好查的 应该高压电路上的 大功率三极管 可以借鉴明基的典型故障来修理!

网友:
你仔细查下 这个个区域

你说的保险丝 是给高压部分供电的 如果高压部分有短路 先烧这个保险 就不会把故障扩大了

所以不建议 飞线短接

还有一点 有保险丝的地方 不要万不得已 不要飞线了之!!

网友:
你换的那里啊 也要告诉我们啊 这样我们才能知道怎么做啊

网友:
谢谢指点,太感谢了...

如果OK后,我一定写一个贴子给大家分享,因为本人较菜,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种,希望各位师傅多多指点.....

网友:
把高压和电源分离开来再试。缩小检查范围。

网友:
4楼说的没错.这个保险主要是保护高压板支路的.建议检查高压板的大功率管是否有被击穿的.

网友:
有保险丝的地方最好不要飞线了之,一定要查出故障原因才行,如果短接了,以后应有可能出现危险

网友:
坚决不同意飞线,检查高压的两个管子,还有两个降压电感是否虚焊,最好都补焊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