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扫描是好的就是装不了系统...??

楼主(2008-12-28):
是一个80G的硬盘.从分了区.刚开始的时候进入硬盘.出现带有一小格南屏英文字母..???

网友:
你肯定是用的dm分的区,你把硬盘的给配表给清空下试试

网友:
你能确认扫面是好的? 我想你最多做了个正向扫描而已,呵呵!

网友:
你把硬盘开始那点用MHDD清零 然后用DISKGEN 写个引导试一下吧!

网友:
实在没办法 只能出最后一招 就是强行分四个区  那样肯定行的!用一次没关系的。

网友:
请确定是主板问题还是硬盘问题,主板也会影响装不上系统的

网友:
erase一下,然后就分区装吧,

网友:
用DISKGEN里面的具重写一下主引导.

网友:
也许是主板的问题,主板问题也有可能引起装不了系统

网友:
Mt的三星 肋出这样的问题比较多的

网友:
先低格,清零。。。再从新分区就行了!!!
还是不行的话,就是你硬盘磁道有问题
不行换个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