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宽屏故障,求助!!

楼主(2008-12-28):
有个方正的19寸宽屏,是唯冠生产的,现在是开机10多秒钟就无显示了,黑屏,把显示器重新开关一次,或者把VGA线从主机上拔出再插入又有显示,不过只能管10多秒,又会黑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黑屏

网友:
应该是高压问题

网友:
看看电容有鼓报的没1

网友:
高压部分的问题 检查大电容 肯定是大电容鼓包漏液了

网友:
19寸像这种现象的大部分都是 爆电容

网友:
还有就是换灯管啦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问题.对唯冠代工的来说.,灯管坏的机率要大一些.

网友:
电容爆了,16V470UF的。最容易坏了。

网友:
更换电容,再不行直接改高压板。。

网友:
先用外接灯光试,确定是不是灯管的问题,不是再用通用高压板代,这样就节约了维修的时间!时间就是人民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