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换显卡后不启动

楼主(2008-12-28):
给客户安装监控,客户的主板为顶星 TM1021 ( i845E& intel 828010B1CH4),CPU为赛扬2.0,显卡为ATI mobility 9000(拆掉散热片后看到,开机时不显示)。安装硬件和软件后不能驱动,自己感觉INTEL芯片做监控兼容性还是比较好的,怀疑是显卡的问题,于是拿来一块GF MX440显卡(在另一台机子上使用正常),问题就来了,装上后风扇一转就停,拿掉显卡仍然不启动,只有把电源插头拔下,重新插上才能启动,重新插上显卡,用万用表测试12V对地短路,拿下显卡,测显卡的12V金手指,对地不短路,这是怎么回事?郁闷!!!想不明白,各位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MX440显卡的12V对地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我拿下显卡测了12V的金手指对地不短路,并且装回到原机照样能使用

网友:
MX440显卡是坏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坏的,用着呢,一点问题也没有,我现在用的就是,装在那块主板上测主板的12V对地短路,拆下测金手指对地不短路,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