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8):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型号位ABIT-BH-71的主板过来,故障为C1-07循环,按我的经验上来先直接换个IO, 无效 考虑到BIOS问题,刷BIOS 还是无效。
C1-07循环还多人考经验都说是IO及周边问题,IO换过,考虑外围造成的,拆掉COM口芯片,打鼠标键盘口发现一个排阻阻值偏大 加焊排阻后阻值正常,以为好了,通电还是一样。
吃了个饭休息了一下理了下思路,突然想到会不会是时钟频率的出错造成的呢? 继续准备干时钟电路,本想先换个晶体(晶体老化),看到时钟输出的上拉排阻下面有两排排容,根据修鼠标键盘口的经验,觉得排容很容易漏电短路 ,试拆这两个排容,通电试机,主板跑码正常,此板修复。
测拆下的排容 ,有一个脚的阻值为27(此脚已短路),其他都是无穷大。
[
]
刷BIOS

网友:
能发个图看看吗 把你那个时针的位置发过来还有那个排阻的位置 我就是不知道到那个排阻是怎么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时钟旁边的上拉电阻,4个电阻为一个排阻啊

网友:
高手啊,以前只修到过C1-07是IO到南桥有问题,时钟也会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