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A暗屏

楼主(2008-12-28):
开机屏没显示,一点点都没,和没开机一样。但可以听到记动声音,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我测了高压板几个脚,供电19V正常,但是开关电压和亮度调节电压都无,开关电压及亮度电压从那里输出的,高压板有问题会不会导致开关电压和亮度电压不正常。

网友:
你可以飞线从屏的供电接给开关信号,但是要先断开以前的开关线

网友:
谢谢,我明天到公司试看

网友:
可能是你的87591有问题了,你可以从屏的供电引一个电到点亮信号EN上,你要是能把这个高压板的样图给传上来就好了这样就好说明了

网友:
好,我明天到公司拍一下,上传到上面